[其它应用]
中颖的4位性价比很高啊

楼主(2018-05-16):
中颖的4位性价比很高啊

网友A:
占据市场的优势是抗干扰

楼主:
我没找到例程,谁给个呢

网友B:
官网很多呢

网友C:
二楼说的对,主要是抗干扰

网友D:
关于单片机的抗干扰,一般来说,OTP的比FLASH要强一些,特别在一起偷工减料十分厉害的廉价产品中,更能体现

网友E:
FLASH型的单片机,如电路设计不合理再加上外界可能有的强电磁干扰

网友D:
嗯,容易丢程序或数据。

网友F:
4bit MCU都是低功耗的。这个所谓“抗干扰”就看你怎么做了。

网友B:
固件和插件到底怎么解释

网友C:
固件是指JET51硬件内的程序,在正确连机后,可进行操作.

网友D:
插件是指针对KEIL的程序,安装插件后,可在调试时选择中颖器件.

网友B:
这么说,固件对用户也没啥用?

网友G:
是啊,没有它们也联不上机?

网友H:
对啊,也不能进行操作?

网友F:
固件主要是保证JET51与电脑连接的可靠稳定等的

网友I:
要升级固件,要先连接好电脑,然后才能进行操作

网友J:
固件是指 jet51硬件内部控制mcu的程序。
插件是指pc端keil下面安装的程序。

楼主:
现在的jet51可以在下载的时候,如果发现固件不符,可以自动提醒升级

网友D:
现在自动提醒升级了,慢慢的固件就不会单独列出来,做为下载项了。

网友C:
对,所以LZ可以不需要去管固件了。

网友E:
jet51可以完全不管固件版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