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BJ6.8CA和SMBJ6.8CB 有何不同?

楼主(2018-05-16):
我接触到的只有CA标识后缀的TVS管,没看到过CB标识后缀的TVS管, A说明VBR是±5%,假设有B标识后缀的话应该也是VBR的电压容差不一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接触到的只有CA标识后缀的TVS管,没看到过CB标识后缀的TVS管, A说明VBR是±5%,假设有B标识后缀的话应该 ...

好像是

网友A(2019-05-27):
P6SMB6.8CA 和SMBJ6.5CA,前面的型号6.8对应的是TVS管击穿电压命名,后者6.5是以它的反向关断电压命名A是单向,CA是双向。 带A表示偏差±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