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屏很慢

楼主(2018-05-16):
最近用了LM4F110H5QR做TFT屏的驱动,用IO口模拟8080的方式点亮TFT屏,发现刷屏很慢。

网友A:
测了/WR引脚了吗

楼主:
发现/WR的频率很慢

网友B:
还做什么别的测试了吗

楼主:
在主函数做了如下测试:
   while(1)
   {
        LCD_WR_L;
        LCD_WR_H;
   }
即循环翻转/WR的IO口,发现方波的周期为500多ns

网友C:
这速度太慢了吧

楼主:
是ia,我的主频是60Mhz的。

网友D:
程序放RAM里跑就快了。

楼主:
就是在ARM里跑的

网友E:
一个RAM  一个ARM   你们真搞笑 哈

网友F:
你的主频率时60MHZ吗?能实测吗

网友G:
将翻转的指令写成最接近底层的

楼主:
是60MHz的,通过ROM_SysCtlClockGet()获得值为66.666666,我想可能默认IO口是APB的原因吧,我再试配成AHB模式,还不知道怎么配啊

网友A:
IO口挂在APB总线上,翻转频率是主频的一半,挂在AHB总线上,可以以主频的频率翻转GPIO

网友H:
使用BITBANDING可以最快速的写GPIO数据寄存器的某个位

网友I:
尽可能多的赋值,尽可能少的判断跳转

网友J:
主频60MHz的,但是用来点亮TFT屏的,应该也可以的了吧

楼主:
嗯,我看看,多谢了哈

网友K:
局部刷新TFT

网友L:
是整个屏都刷新吗

网友M:
就是mcu的速度慢了

网友N:
每秒要刷新几次呢?

网友O:
推荐换个串口屏幕吧。

网友P:
LM4F110H5QR的频率多大?

网友Q:
是不是代码里面有延时程序

网友R:
引用 楼主:
发现/WR的频率很慢

这个你处理器的问题。

网友S:
引用 楼主:
发现/WR的频率很慢

可以对部分进行刷新。

网友T:
TFT屏的驱动芯片是哪个

网友N:
如果刷新的频率太高就浪费资源了。

网友K:
刷新慢就是每一个点都浪费时间了。

网友M:
还有其他任务要 吗?

网友L:
换个频率更高的芯片吧。

网友R:
引用 楼主:
发现/WR的频率很慢

你的处理器执行的程序太多了。

网友O:
现在的串口屏幕的效率很高。

网友Q:
代码里面有延时程序,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网友P:
换个大的时钟信号呢?

网友S:
引用 楼主:
发现/WR的频率很慢

楼主是不是整个屏幕都刷新了。

网友T:
换个其他TFT的屏幕试试。

网友U(2018-11-30):
用AT32F403的跑200M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