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制电路板设计点滴

楼主(2018-05-16):
印刷导线宽度选择依据:

印刷导线的最小宽度与流过导线的电流大小有关:

1: 线宽太小,刚印刷导线电阻大,线上的电压降也就大,影响电路的性能,
  线宽太宽,则布线密度不高,板面积增加,除了增加成本外,也不利于小型化.
  如果电流负荷以20A/平方毫米计算,当覆铜箔浓度为0.5MM时,(一般为这么多,)则1MM(约40MIL)线宽的电流负荷为1A,

  因此,线宽取1--2.54MM(40--100MIL)能满足一般的应用要求,大功率设备板上的地线和电源,根据功率大小,可适当增加线宽,而在小功率的数字电路上,为了提升布线密度,最小线宽取0.254--1.27MM(10--15MIL)就能满足.

  同一电路板中,电源线.地线比信号线粗.

2:
  线间距:当为1.5MM(约为60MIL)时,线间绝缘电阻大于20M欧,线间最大耐压可达300V, 当线间距为1MM(40MIL)时,线间最大耐压为200V,因此,在中低压(线间电压不大于200V)的电路板上,线间距取1.0--1.5MM (40--60MIL)在低压电路,如数字电路系统中,不必考虑击穿电压,只要生产工艺允许,可以很小.

3: 焊盘:  对于1/8W的电阻来说,焊盘引线直径为28MIL就足够了,

          而对于1/2W的来说,直径为32MIL,引线孔偏大,焊盘铜环宽度相对减小,导致焊盘的附著力下降.容易脱落, 引线孔太小,元件播装困难.

4: 画电路边框:
       边框线与元件引脚焊盘最短距离不能小于2MM,(一般取5MM较合理)否则下料困难.

5:元件佈局原则:
    A 一般原则:在PCB设计中,如果电路系统同时存在数字电路和类比电路.以及大电流电路,则必须分开佈局,使各系统之间藕合达到最小在同一类型电路中,按信号流向及功能,分块,分区放置元件.

    B:  输入信号处理单元,输出信号驱动元件应靠近电路板边,使输入输出信号线儘可能短,以减小输入输出的干扰.

    C:  元件放置方向: 元件只能沿水准和垂直两个方向排列.否则不得于插件.

    D:元件间距.对于中等密度板,小元件,如小功率电阻,电容,二极体,等分立元件彼此的间距与插件,焊接工艺有关, 波峰焊接时,元件间距可以取50-100MIL(1.27--2.54MM)手工可以大些,如取100MIL,积体电路晶片,元件间距一般为100--150MIL

    E: 当元件间电位差较大时,元件间距应足够大,防止出现放电现象.

    F: 在而已进IC去藕电容要靠近晶片的电源秋地线引脚.不然滤波效果会变差.在数字电路中,为保证数字电路系统可靠工作, 在每一数位积体电路晶片的电源和地之间均放置IC去藕电容.去藕电容一般採用瓷片电容,容量为0.01~0.1UF去藕电容容量的选择一般按系统工作频率F的倒数选择.此外,在电路电源的入口处的电源线和地线之间也需加接一个10UF的电容, 以及一个0.01UF的瓷片电容.

   G: 时针电路元件尽量靠近单片机晶片的时钟信号引脚,以减小时钟电路的连线长度.且下面最好不要走线。有pcb设计的朋友可以一起加Q探讨Q800058675

网友:
楼主这每天的发帖量可以啊,继续发点精品的,给你加精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