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分析仪] 【矢量网络分析仪校准误区】

楼主(2018-05-16):
公众号:安泰测试

仪器在使用一段时间需要定期校准的,那么你的仪器真的校准成功了吗?

在校准过程中由于被测件的多样性,使得矢量网络分析仪校准种类繁多,操作者容易出现误区。有时候校准出来的结果看似很“漂亮”,但其实是错误值。下面将列举一些常见的误区。

用校准件验证校准结果?

  操作人员最容易出现的错误就是:使用校准网络仪的校准件检验校准结果的正确性!通常操作人员会在校准之后,将刚刚校准操作的开路器/短路器连接到仪器上,观察S11的对数幅度曲线是否在0dB附近;或者直接连接两个端口,观察S21/S12的对数幅度曲线是否在0dB附近。

  上面第一句话一说出来,很多人就认识到问题出在哪了。相信没有哪一个实验是使用同一个东西来验证自己的正确性。校准件的厂商通常提供专门的校验件,以便用户进行验证校准结果的正确性。若没有校验件,建议使用另外一套校准件或者自己保留一个已知特性的适配器/转接器/衰减器进行验证。

不要用手拧校准件

    力矩扳手是校准件的标配,通常手册中也会介绍力矩扳手的使用方法。力矩扳手也是“定标”过的产品,能保证校准件与仪器/电缆接触面到达“恰到好处”的接触。过紧和过松的接触都会对校准件接触面的接触电阻造成影响,从而让校准结果变差。

要用到“非插入校准”?

  很多情况下,我们测量的被测件都是“非插入”的。即连接被测件的两端无法直接相连。

非插入分为两类:

1、接头类型不一致

(一端是3.5mm一端是2.4mm)

2、接头极性相同

(两端都是3.5mm阴头)

面对非插入器件,校准过程要用到转接器(电子校准件因可以配置接头类型,可以不使用转接头)。对于转接器的引入,操作者通常把含有延时和损耗的适配器当做没有延时和损耗的直通(即0长度直通)来测量。此方法误差大,在3GHz时,传输跟踪幅度有大约几十分之一dB的抖动,而40GHz时可以达到1dB,这种方法也会造成反射的不确定。

面对非插入器件,矢量网络分析仪提供多种高精度的校准方式:未知直通校准、电子校准等。

请使用高质量的电缆

数据统计结果显示,质量高的电缆对测试有着事半功倍的效果,而差电缆则会让校准结果出现难以预料的偏差,从而花费大量时间查找问题。

好马配好鞍!花了大价钱买仪器和校准件,为什么不舍得给配个高质量的电缆呢?

从理论的角度讲,TRL能提供最好的校准质量。事实上,机械校准重复连接造成的电缆弯曲、失配等引入的误差等将使TRL校准质量低于电子校准。再考虑人工操作的误差和机械校准件的一致性(机械校准件使用同样的数据),毫无疑问,电子校准件在实际使用中总能比机械校准件提供更好的质量。

校准一次可以用多长时间?

  因为矢量网络分析仪是在特定环境下校准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因素与校准时刻的情况变得不一致,导致校准结果失效。环境因素包含温度、湿度、电缆弯曲程度等,很难定量而谈。所以,校准一次后,直到你觉得校准效果不满足测试要求时,那么再次进行校准。

      后期有任何仪器维修租赁问题可随时联系我们
      维修淘宝店铺:安泰仪器设备技术支持与维修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