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魏德米勒开关电源

楼主(2018-05-16):
公司的伺服驱动器,供电电压24V,调试时用明伟的24V 150W 6.3A开关电源供电,性能很稳定。给客户试用,客户用的德国魏德米勒的250W 24V 10.5A开关电源,上电后驱动器和电机运行正常,断电后再上电就把驱动器烧坏,经过分析,驱动器的主芯片烧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希望大侠们帮我分析分析。
另:用线性电源也没问题。

网友A:
大概是过压损坏, 设计余量留小了.

网友A:
如果客户试验时你们不在现场, 可能接错线什么的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