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新手求助程序头文件和函数调用方法!

楼主(2018-05-16):
新人求指点:
在A.c中直接写一个viod X(void)函数,如图1,然后在B.c中引用函数X,如图2。
编译结果说未定义。
图1

图2

图3
新人想问下如何加个头文件让它编译没错误。
PS:程序是现成的,我只是想在里面添加一些函数。

网友A:
在某个头文件中声明这个函数,然后对应的源文件中写这个函数,然后需要用这个函数的源文件,包含这个头文件,嗯,我应该说清楚了

楼主(点评):
之前百度都是文字说明的,大佬能举个例子吗?

楼主(点评):
您的意思是在A.c前面声明#define void X(),到后面viod X(viod){....},就是到B.c中要用到这个函数怎么包含?

网友B(点评):
说的够清楚的了,LZ 还是要复习一下基本的C语言语法. 帮你在解释一下吧, 在头文件x.H里声明一个函数 void X(void); 在要CALL的源文件那 #include "x.H" 就可

网友C:
注意别的文件引用要加extern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