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BQ27750DRZT关于I2C配置和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8-05-16):
说明:电池用的是一节5V可充电的锂电池(BAT_PWR为正极、BAT_GND为负极)

问题:
1--BQ27750这款电池电量监测芯片,用之前必须要通过EV2400评估板进行寄存器配置吗,如果不配置芯片不能工作是吗?
2--我们自己画的板子上是MCU连接BQ27750的IIC接口,如果不使用EV2400配置这个芯片,直接进行IIC的读写可以吗(比如按照如下官方手册时序读取电压值)?

3-麻烦帮忙看下硬件原理图有问题没有?(原理图详见最上面)

楼主:
那位大侠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A:
1.EV2400肯定不是必须的,只要有I2C接口就可以了。
2.可以的。EV2400也是使用的I2C接口和BQ27750进行通信的。
3.原理图的话,没用过这个芯片,我认为直接copy http://www.ti.com.cn/cn/lit/ug/sluubp4/sluubp4.pdf这个原理图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