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资料] LABview哪个版本好

楼主(2018-05-16):
刚开始学习,在讨论区下载了labview2016,安装报错,请推荐可安装好用的版本及下载地址,谢谢!!

网友A:
个人觉得2012还行,用过

网友B:
2012一直用

网友C(2019-05-28):
labview升级很恶心 直接把淘汰的例程删了 而VS升级只是推荐使用新的方法 旧的例程仍然可以用 所以就导致 labview兼容性差

网友D:
个人觉得2013版最好,用过2010,2011,2012,2013,2015,现在电脑都装到了2018了,越升级越大啊,功能也越来越多,特别是与其它语言的调用,像2018都可以调用Python 3.6了

网友E:
labview2016是什么

网友F(2019-07-06):
最好的版本 应该是 2015,但是现在的2019,也增加了新功能。例如 界面大小的设置,控件坐标的调整等等

网友D(2020-06-14):
越升级越大,2019都要在线安装了!用过2011,2012,2013,2015,2018,个要感觉还是2011比较稳定。现在主要还是2015,功能比2011强了不少。下一次可能主要会用2018,可以兼容PYTHON了,LabVIEW有些功能实现不如其它语言方便。比如PYTHON生成二维就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