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按键控制LED

楼主(2018-05-16):
我想用按键控制LED,按键按一次是这个灯亮,连续按两次是另外一个灯亮。不知道编程要怎么编,哪位大侠可以教下我。谢谢了

网友A:
把按键做为一个外部中断就行

楼主:
问题是按两次这个怎么处理?

网友A:
反复地读端口的电平值

网友B:
#include <AT89X51.H>
unsigned char ID;
void delay10ms(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20;i>0;i--)
for(j=248;j>0;j--);
}

void delay02s(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20;i>0;i--)
{delay10ms();
}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if(P3_7==0)
{delay10ms();
if(P3_7==0)
{
ID++;
if(ID==4)
{
ID=0;
}
while(P3_7==0);
}
}
switch(ID)
{ case 0:
P1_0=~P1_0;
delay02s();
break;
case 1:
P1_1=~P1_1;
delay02s();
break;
case 2:
P1_2=~P1_2;
delay02s();
break;
case 3:
P1_3=~P1_3;
delay02s();
break;
}
}
}

网友A:
检测到第一次按键按下后启动定时器,如果没有溢出即检测到第二次按下则亮灯一,若溢出还未检测到则亮灯二

网友C:
价格计数器,用case选择。

网友D:
通常都是中断实现  问题不大    楼主

网友E:
用定时器,约定连续按两次的时间,其实就是一个键处理多次,长按、短按、还有多次按

网友F:
MSP430G2452按键(P1.3)控制P1.0(LED)灯亮灭C语言程序,P1.3为带上拉电阻的输入状态,P1.0为输出状态,当P1.3按下,P1.0口LED灯则亮,松开按键,LED灯则熄灭,无限循环的下去!程序如下:
#include "msp430g2452.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1DIR = 0x01;                             // P1.0 output, else input
  P1OUT = 0x08;                             // P1.3 set, else reset
  P1REN |= 0x08;                            // P1.3 pullup
  while (1)                                 // Test P1.3
{
  if(0x08 & P1IN)
   {
  P1OUT |= 0x01;         // if P1.3 set, set P1.0
   }
  else P1OUT &= ~0x01;                    // else reset
}
}

网友G:
首先,完成键盘的扫描程序。
第一点:如果是扫描,就要用到定时器。我想设计定时器每隔10ms扫描一次按键。
定时器,我选用定时器A。它的定时中断函数如下:
函数名称:TimerA_ISR
功 能:定时器A的中断服务函数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pragma vector = 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A_ISR(void)
{
GetKey();
}
上面这个定时中断函数的意思就是:每当定时时间到了以后,就调用GetKey()函数一次。GetKey()函数就是扫描键盘按键的函数了。在GetKey()函数中,会根据按键类型(长按/短按)返回不同的数值。根据返回的数值,做小灯亮法的操作。那么,返回的这个值,我们需要保存在一个变量中,在这里定义一个变量 ucharFlagLcd ; 来保存返回值。这个变量在全局变量中定义,以保证它的作用域。
那么定时函数就变为
#pragma vector = 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A_ISR(void)
{
FlagLcd =GetKey();
}
定时器中断的时间间隔,我在主函数中定义。
这样写:
CCTL0 = CCIE; //使能CCR0中断
CCR0 = 40; //设定周期0.01S
TACTL = TASSEL_1 + ID_3 + MC_1; //定时器A的时钟源选择ACLK,增计数模式
这样,定时器这块就算完工了。那么,下面进行按键扫描程序。

网友A:
单片机的LED灯一直是一闪一闪呀

网友B:
直接IO口按键检处理

网友H:
做一个按键中断程序

网友D:
//原始状态P1.6亮,P1.0暗,利用状态机进行按键检测,短按键情况下并释放的瞬间P1.0翻转,P1.6翻转
//长按键P1.0,P1.6按照10Hz的频率闪烁
//                MSP430G2xx3
//             -----------------
//         /|\|              XIN|-
//          | |                 |
//          --|RST          XOUT|-
//        P1.3|KEY          P1.6|-->LED
//            |             P1.0|-->LED
// 作者http://jiwm.blog.163.com
//   Built with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5.40
//******************************************************************************
#include "msp430g2553.h"
#define NOKEY 0   //未按下状态
#define PUSH_KEY 1 //短按状态
#define LONG_KEY 2 //长按状态
unsigned char KEY=0; //按键状态处理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关闭看门狗
  BCSCTL1= CALBC1_1MHZ;        //1M内部时钟
  DCOCTL = CALDCO_1MHZ;
  P1DIR |=BIT6+BIT0;              // 设置 P1.6,P1.0为输出
  P1OUT|=BIT0;           //设置初值,P1.0亮
  P1OUT&=~BIT6;          //设置初值,P1.6不亮
  P1REN|=BIT3;                    //配置上拉电阻
  TACCTL0 |= CCIE;                             // CCR0 interrupt enabled
  TACCR0 =2500;  //计到2.5K,约20ms
  TACTL = TASSEL_2+ID_3+MC_1+TACLR;                //设置TIMERA的时钟源为SMCLK(1M),8分频后(125K),计数模式为up,到CCR0再自动从0开始计数
   _BIS_SR(GIE);              //开总中断
     TACCTL0 |= CCIE;                             // CCR0 interrupt enabled
while(1)
  {
    switch(KEY)            //按键动作
   { case 1:   //短按状态时进行按键处理
     {P1OUT^=BIT0;  //翻转
      P1OUT^=BIT6;  //翻转
      KEY=0;}
      break;
    case 2:   //长按初始状态
    {P1OUT|=BIT0;           //设置初值,P1.0亮
     P1OUT|=BIT6;          //设置初值,P1.6亮
     KEY=0;}
     break;  //必须要,需要退出循环
    case 3:   //长按状态时进行按键处理
    {P1OUT^=BIT0;  //翻转
     P1OUT^=BIT6;  //翻转
     KEY=0;}
      break;
     }
   }
}

/************************************************
定时中断响应

网友I:
这个需要检测延时吗?

网友J:
直接进行计数吧。

网友K:
你使用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L:
具体描述你的功能要求,这这个不知道怎么编写呢。

网友M:
是要画仿真图吗

网友N:
直接一个比较指令就搞定

网友O:
构造4位串入并出移位寄存器

网友P:
用C语言编写吗?

网友Q:
编写就是i++就判断。

网友R:
看不到你的硬件电路,帮不了你。

网友L:
具体要使用的是什么芯片,要多大的驱动

网友K:
最简单的就是外部中断处理。

网友J:
计数到2就点亮另外一个LED。

网友I:
如果是连续按压的就是需要定时器处理了。

网友P:
最简单的就是你提供一下电路吧

网友O:
串入端保持1电平,按一次开关,就是输入一个时钟脉冲信号

网友N:
就是计数然后取余计算。

网友M:
还是在实物开发板上实现?

网友R:
可以在proteus做个仿真,程序网上有的。

网友Q:
楼主在中断处理i++,对i奇数偶数进行判断。

网友S:
*************************************************/
// Timer 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TACCTL0&=~ CCIE; //关中断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State=0; //按键的状态变量
     static  unsigned char i,j=0;   //计数,用于处理时间
   switch(KEY_State)            //处理按键状态
   {case NOKEY:   //未按键时进行按键处理
    if ((P1IN&BIT3)==0)
     {KEY_State=PUSH_KEY;  //按下按键后,进入短按状态
      }
      break;  //必须要,需要退出循环
   case PUSH_KEY:   //短按状态时进行按键处理
     if((P1IN&BIT3)!=0)   //释放按键,认为是一次短按,加以处理
     {  KEY=1;  //按键赋值
     KEY_State=NOKEY;  //回到未按状态
     }
      else
      {
       if (i<100)
       { //KEY=0;  //KEY返回0,接收下一次数据
            i++;              //计数,以实现长按键,约2秒
        }
         else
         {
          i=0;
          KEY=2;  //输出长按初始状态
          KEY_State=LONG_KEY;  //长按状态
         }
      }
     break;

    case LONG_KEY:   //长按状态时进行按键处理
     if((P1IN&BIT3)!=0)   //释放按键,退出
     {  KEY=0;  //按键赋值
     KEY_State=NOKEY;  //回到未按状态
     }
     else
     {
      if (j<5)
       {
            j++;              //计数,以实现长按键状态计时,约0.1秒
        }
         else
         {j=0;   //重新计数
          KEY=3;  //长按状态的处理
         }
      }
     break;

    }
    TACCTL0|= CCIE;  //开中断
   }

网友F:
单片机常用输入键盘的设计、LED 静态显示

网友T:
用定时器,约定读取键盘状态的时间
然后用状态机
15楼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U:
这个设计不是很复杂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