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使用16.6M内振怎样写1ms的延时程序

楼主(2018-05-16):
使用16.6M内振怎样写1ms的延时程序

网友A:
你可以系统时钟分频一下再算下

网友B:
是的,一个nop就是一个指令周期

网友C:
是定时器吧.然后等待.定时时间到.

网友D:
照猫画虎啊

网友E:
最好用定时器定时

网友F:
不过要做到精确1ms是有点难的。

网友G:
是的,误差楼主可以算一下

网友H:
定时器,顾名思义,就是定时的,照手册配置就能得到你想要的时间基准单元了。

网友E:
直接定一个40uS中断,中断再计25次,就可以等到精准1mS

网友I:
引用 网友E:
直接定一个40uS中断,中断再计25次,就可以等到精准1mS

为何不直接定1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