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两根线的话筒,又要供电又要传输声音信号,是个什么道...

楼主:
话筒如下图:
电路结构如下图

这样的麦克风,又要供电,又要传输模拟音频信号,咋整的?

楼主(2018-05-16):
麦克风网站
http://www.sincodest.com/maikefeng/117.html

网友A:
可以先了解一下“驻极体”话筒。

网友B:
有线电话就是两根线,又要供电又要传输声音信号,而且是双向传输声音信号。
一百几十年前就有了,一直用到今天。

网友C:
当线的成本高,就会考虑减少线的数量,增加电路的复杂性。
在无法用线的地方,还可以无线传输呢。
当光缆成本高,才用同轴线,现在光缆系统便宜了,就大量采用了。

网友C:
麦克风,电话机的话题就是2根线呀,把偏置和隔直电路放板内即可,麦克风本来就2根线呀

网友B:
楼主仔细看看,那一红一黑两根线外面是否有一层铜纱网?楼主的照片看不大清楚。
如果有,那就是第三根线。

网友D:
楼主自己的图都画出来,怎么还问?
接地用去一线;电阻供电和电容供模拟信号接在一起用一线,不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了解一下“驻极体”话筒。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线电话就是两根线,又要供电又要传输声音信号,而且是双向传输声音信号。
一百几十年前就有了,一直用到 ...

感觉自己学过的知识都脱离实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仔细看看,那一红一黑两根线外面是否有一层铜纱网?楼主的照片看不大清楚。
如果有,那就是第三根线。 ...

两根线,却是是两线,不过现在我弄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自己的图都画出来,怎么还问?
接地用去一线;电阻供电和电容供模拟信号接在一起用一线,不就OK。 ...

一时犯糊涂了……

网友D:
   一个话筒两根线供电和模拟信号还好办。两根电话线还要分开话筒与听筒信号,有时可真要理一理。   附件是我见到古董级的团体电话网,十来部电话,拨号是一个旋转开关,电话机零件全都在图中,不象现在的电话,好多IC和管。话筒是永久磁铁绕了许多线圈,当电感有电流(一两mA就行),就推动一个薄铁片振动发音;话筒则相反,语言推动铁片改变磁场,感应电感产生电流,以前的电话就是如此,甚至有的话筒里面是碳粒,语言改变碳粒的排
列得到对应电阻改变电流出模拟信号。

网友D(点评):
“纵教匹绢字难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