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MLCC电容替换钽电容 LM1086

楼主(2018-05-16):
图里面的Out电容(10uF*)不知可不可以换成X7R或X5R MLCC这些电容呢,如果可以,该怎么换呢,谢谢

网友A:
问题不大, LDO输出电容的要求不算高。

网友B:
LDO的话,你查下最小ESR要求,MLCC ESR太小当心输出震荡,
Stability Consideration那章,说让用钽或者铝电容,你就不要别出心裁,尤其这种老掉牙的LDO
我OSCON都吃不准不建议你用
这个问题可以深入研究,涉及相位裕度,你研究透了,你就是大牛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DO的话,你查下最小ESR要求,MLCC ESR太小当心输出震荡,
Stability Consideration那章,说让用钽或者铝电 ...

你好请教下,输出端的电容,用钽电容,ESR大,不是会导致输出纹波较大吗?那如何平衡ESR的大小呢?谢谢!

网友B:
这玩意跟DCDC输出纹波没关系,这是两个点
举个栗子,TI的LM1117里面就说了

最小300mohm什么概念?
10uF MLCC估计在3~5mohm附近
OSCON,10~30mohm附近
再看TLV1117LV

改进了吧,明说支持陶瓷电容了

当然,不推荐用陶瓷电容的地方往往你也能用,“看起来”也是稳定的
这个是保守,还是大胆的尝试,工程师各有各的理解
至少我是很保守的,很保守

网友D:
有些可以使用陶瓷电容+小电阻串联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跟DCDC输出纹波没关系,这是两个点
举个栗子,TI的LM1117里面就说了

我也是很保守的,让怎么做,就好就怎么做;要换,还不如去找pin to pin的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很保守的,让怎么做,就好就怎么做;要换,还不如去找pin to pin的换 ...

自己画个小评估板,弄原型机,可以想怎么弄就怎么弄
一旦量产,数万台在客户那边,因为设计上的一个问题,即使这个点有1%的意外发生了
也得几百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