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86问题

楼主(2018-05-17):
我这个图,是不是三号引脚输入什么,五号引脚输出什么?三号和五号一样?  我的电路板三号引脚没有接什么,五号引脚一直输出正弦波

网友A:
你这里输入端这样接震荡了。直接把输入端短接到地或者用0.1uF的电容旁路到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输入端这样接震荡了。直接把输入端短接到地或者用0.1uF的电容旁路到地。。。 ...

是把IN3那里接地吗

网友B:
电源滤波电容加上,旁路电容C34加大,走线看看,自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滤波电容加上,旁路电容C34加大,走线看看,自激了。

模电学的差

网友A:
你看LM386datasheet里面有一节,讲input bias这个的。你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