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原因会导致变压器升压不够?

楼主(2018-05-17):
一款产品,更换高频变压器生产厂家后,输出电压比原先厂家的低了1/6,测量了各个绕组的感量和Q值都是一样,请教各位还有什么参数会导致这种情况?谢谢。@tyw @chunyang @maychang

专业打样 批量pcb线路板,单双面多层板。欢迎报价,请联系18565858782
xch
@JLennon :还有一种复杂些,==
xch
@JLennon :弄个大功率MOSFET做电子开关测量
xch
@JLennon :找个短路电流足够的直流电源,直接驱动线圈。使用数字示波器测量。 磁饱和时,线圈两端电压下跌。 根据下跌前脉冲宽度就可以评估对比
@xch :请教如何测?谢谢。
xch
你测量方法不对。测量的都是小信号。 磁饱和都没测

网友A:
铁氧体磁芯导磁率是很大因素.
如果没有别的因素限制,那么磁导率肯定越高越好。磁导率高,意味着所需要的线圈圈数可以很少,变压器和电感器的体积可以很小。
但现实是:磁导率越高,磁感应强度越高,而磁芯材料所能工作的磁感应强度范围是有限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不得不设法减小有效磁导率,以避免磁芯饱和。
,理想的材料都想要高磁导率,低损耗,但事实并非如些(至少在变压器中有各种因素制约)
变压器在电感需求一定的情况下高导材料可以节省铜线,但实际情况中高磁导率,真正用起来会带来铁损耗大.让整个电源变得不稳定,得不偿失,问题反而增多了.在实际中只能折中.根据选择合理的磁芯.AC滤波器的选择就灵活了.流过电流通常不大,没那么多要求,磁导率可以在10-12K都OK.
在开关电源的变压器设计中,往往磁通密度是主要矛盾,所以我们首先考虑的就是磁通密度。
和开关电源相反,信号变压器设计中,信号带宽是首要的,所以这种情况下,电感量是首先要满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氧体磁芯导磁率如果没有别的因素限制,那么磁导率肯定越高越好。磁导率高,意味着所需要的线圈圈数可以很 ...

谢谢T叔,我看看您给的资料。

网友B:
"输出电压比原先厂家的低了1/6,测量了各个绕组的感量和Q值都是一样"
输出电压低的可能原因之一是变压器绕组之间的漏感大了,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绕组分布电容大了。以前一个原因的可能性更大些。

网友B:
换了生产厂家,有可能是新厂家没有采用初次级分层夹绕法(三明治绕法),导致漏感增加。

网友B:
测量漏感,可以将变压器次级短路,然后测量初级电感。原生产厂家产品和新厂家产品比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漏感,可以将变压器次级短路,然后测量初级电感。原生产厂家产品和新厂家产品比较一下。 ...

初级和次级漏感都测量了,原生产厂家产品和新厂家产品一样,看来不是这个原因。那还有什么参数会导致呢?劳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初级和次级漏感都测量了,原生产厂家产品和新厂家产品一样,看来不是这个原因。那还有什么参数会导致呢? ...

只好拆开检查线径,圈数,互换线包,磁芯,逐个排查了.哈哈,为什么要换厂呢,自已添麻烦.再有一法,把原产品让新厂照着做.(但量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好拆开检查线径,圈数,互换线包,磁芯,逐个排查了.哈哈,为什么要换厂呢,自已添麻烦.再有一法,把原产品让新 ...

谢谢T叔的方法,我试试。

网友C:
可能的原因不少,最好将新厂家做的产品和原来的产品各拆一个,然后将零件交叉替换,比如先换磁芯,然后再测试,这样可以最快找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的原因不少,最好将新厂家做的产品和原来的产品各拆一个,然后将零件交叉替换,比如先换磁芯,然后再测 ...

好的,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铁氧体磁芯导磁率是很大因素.
如果没有别的因素限制,那么磁导率肯定越高越好。磁导率高,意味着所需要的线 ...

T叔,求一本工频环牛设计的书。

网友E:
搞个单片机驱动mosfet,一通一断。通的时间足够长使得磁芯饱和。
电源还是实验电源。有短路保护的。
万用表测量电容两端电压。没有数字示波器就这么麻烦
电压高,说明磁性磁饱和密度高,电容耐压和容量需要自己算一下

好,谢谢指导,我试试。
xch
mosfet D/S对调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T叔,求一本工频环牛设计的书。

谢T叔

网友F:
如果开环控制输出电源电压,那可能是变压器磁忒和变压器生产工艺的问题,如果是闭环的,除非磁包和,或D最大了。看下波形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开环控制输出电源电压,那可能是变压器磁忒和变压器生产工艺的问题,如果是闭环的,除非磁包和,或D最 ...

谢谢指教,是闭环的,输出电压有反馈到控制的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