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520新唐听我讲】+N76E003的串口使用心得

楼主:
哈哈,我直接用这个题目吧。
N76E003属于增强型51内核单片机,一般这种都是提供简单的串口UART使用的。
那么我们先看这个单片机一共几个串口。
手册中提到:N76E003包含两个具备增强的自动地址识别和帧错误检测功能的全双工串口。也就是2个串口。分别叫串口0和串口1.
我们也可以从手册发现每个串口具备4种模式,见下表,我专门做了个表格

根据这个表我们可以知道,通常我们用的那个模式就是模式1
接下面我们去看看官方提供操作的库函数吧。停电了,我先提交保存下。

楼主(2018-05-17):
官方有提供的例程来操作这两个串口,全部是最常用的模式1
串口0可以使用定时器1或者定时器3产生波特率,并提供了对应的收发函数
串口1可以使用定时器3产生波特率,并提供了对应的收发函数。
基本上大家也用不上其他模式的。常规的应用足够了,我至今还没有用过串口的其他模式。
如果需要,可以参考这个库函数进行对应的寄存器修改。

网友A:
总结的挺好的,希望楼主再写点其他外设的,比如PWM,死区的问题。

网友B:
绝对可以,不过最好说说波特率吧

网友C:
串口的使用还是非常简单的。这个我用过。

网友D:
溢出率作为波特率不懂啊。

网友E:
嗯,串口确实比较好用。

网友F:
活动不错,大家都研究了深厚了

网友:
确实,这一种就够用了。

网友G:
图标做的很明白呢。

网友H:
这模式总结的真好,一下就懂了。比手册上的一对蚊子强多了。

网友I:
把几种模式讲的这么清新脱俗。

网友C:
如果提供4种模式的例子更好。

网友J:
串口时钟好像就这样了。

网友K:
奇偶校验位这个从来没用过。

网友J:
这两个串口是谁在占用printf

网友L(2018-06-19):
我现在就用到奇偶检验了,楼主有经验嘛,感谢,笔芯!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我现在就用到奇偶检验了,楼主有经验嘛,感谢,笔芯!

收发采用同样的奇偶验证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