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 请问SIM800C在国外能直接用么?

楼主(2018-05-17):
网上搜了下好像只有一个人2年前在国外用连不上网的问题,所以先来请教一下。目前在国内用,联通2G卡,可以正常使用。不知道如果把相同的模块直接带到国外,用国外的2G卡,是否能直接插卡使用呢?

网友A:
首先要看这个国家有没有2G信号,而且国内联通卡已经不能用了,只要有2G信号我们的模块都可以用

网友B:
只要2G是GSM制式就可以用,CDMA可不行。

网友C:
中国台湾、新加坡、日本、韩国、美国(部分运营商)已关停2G网络,因此是不能用的,其他国家地区只要有GSM网络就可以的,ps~我是卖模块和DTU的,有需要可以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看这个国家有没有2G信号,而且国内联通卡已经不能用了,只要有2G信号我们的模块都可以用 ...

联通不能用么?我现在还在正常使用着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2G是GSM制式就可以用,CDMA可不行。

好的谢谢,其实我感觉能否用就是运营商和模块厂家之间沟通的问题。。只要有一个设置没对应上估计都要重新配置模块,之前调NB-IOT的时候就是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国台湾、新加坡、日本、韩国、美国(部分运营商)已关停2G网络,因此是不能用的,其他国家地区只要有GSM ...

我想知道都关停了,那么SIM800C不就没用了么,那么之前用的这个模块的电子产品怎么办呀

你可以用移动的卡,移动不会停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都关停了,那么SIM800C不就没用了么,那么之前用的这个模块的电子产品怎么办呀 ...

有需要的话,更新成4G的,没需要的话就不用管了,等于是垃圾咯,我们台湾客户都更新成4G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其实我感觉能否用就是运营商和模块厂家之间沟通的问题。。只要有一个设置没对应上估计都要重新 ...

这里不存在什么“运营商和模块厂家之间沟通的问题”,运营商采取什么制式是公开的,模块厂家的产品适用什么制式也是公开的,用户要做的是正确的选择,仅此。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都关停了,那么SIM800C不就没用了么,那么之前用的这个模块的电子产品怎么办呀 ...

2G网络早晚都会全部关闭,届时所有只能使用2G网络的设备要么淘汰,要么升级。

网友D(2018-07-09):
引用 楼主:
联通不能用么?我现在还在正常使用着呀

联通宣布停2G,移动宣布停3G, 是已经停止发卡业务了,网络会慢慢关停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2G网络早晚都会全部关闭,届时所有只能使用2G网络的设备要么淘汰,要么升级。 ...

目前移动2G业务还在继续,停了3G网络,所以移动还能用个10来年,从停止业务到退网清网要好几年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目前移动2G业务还在继续,停了3G网络,所以移动还能用个10来年,从停止业务到退网清网要好几年呢 ...

能不能再用“十来年”,要看运营商的决策,从商业的角度讲,可能性不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再用“十来年”,要看运营商的决策,从商业的角度讲,可能性不大。 ...

移动已经宣布清退3G网络了,2G网络是移动发展最早覆盖范围最广的,如果停了2G和3G 移动就只剩下4G裸奔了,而且就目前看4G的偏远地区覆盖还是欠缺的。当然技术革新是必然的2G早晚也会退网的,但时间至少是也5G发展起来以后。

网友E(2022-10-11):
2G卡、4G卡现在已经落后了,都是用5G的移动流量卡了,移动卡什么套餐流量多又便宜http://www.liuliangduo.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