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国产AD/DA/时钟芯片、DDS芯片等目录大全!

楼主(2018-05-17):
国产芯片资料分享

网友A:
国产很牛哦

网友B:
做芯片的都能搞一把北斗

网友C:
支持国产。尤其是AD DA

网友D:
哪天买几片试试看,国产芯片一个最大问题是芯片手册难找,这应该很好解决啊。难道要看替代芯片的手册使用之?

网友E:
是不是买的,然后改下丝印,完全兼容

网友F(2018-09-20):
AD9517是完全兼容么?可以原位替换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