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W77E516F-40芯片在线编程问题

楼主(2018-05-17):
紧急求助。W77E516F-40这款芯片在用ISP功能时,需要将引导程序写入LDROM中后,才能将主程序在线写入APROM中。请问写引导程序是必须在芯片焊接前写人LDROM中,然后再焊接在PCB板上,再写主程序?还是可以先把芯片焊接在PCB板上后,再写引导程序在LDROM中,再写入主程序到APROM?如果可以先焊接,然后再写引导程序到LDROM中,然后再写主程序到APROM中,那么需要用什么型号的烧写设备?

网友:
看你预留编程接口没有了,如果预留的有ICP编程接口,当然什么时候烧录都是so eays

网友A:
按照官方的推荐方案做

网友B:
只要你能写入,什么时候写都行。

网友C:
你查查这个芯片都支持哪个编程器,看看接口

网友D:
编程接口预留就行了。

网友E:
预留烧录接口吧

网友F:
PCB上不预留个隐形接口吗

网友:
最好先烧写好吧

网友E:
如果不预留接口,就先烧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