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56K的文件能下到flash为16K的芯片中去呢?

楼主(2018-05-17):
利用手中的MSP430launchpad移植uCOSII
芯片:mspg553,flash为16K,
开发环境:IAR

结果生成目标文件:test.d43,56K
为什么56K的文件能下到flash为16K的芯片中去呢?

网友A:
文件大小 不是下载到flash的大小的。

楼主:
在进行单步调试的时候出现警告消息

网友B:
你的16K是RAM还是FLASH要明白

网友C:
程序的大小在MAP文件中可以查看

网友D:
你图中堆栈溢出了,可能是你没有裁剪

楼主:
单片机flash:16k,ram:512B,能帮我再分析一下吗?
这是工程生成的test.map的信息:

                ****************************************
                *                                      *
                *        END OF CROSS REFERENCE        *
                *                                      *
                ****************************************

2 350 bytes of CODE  memory
   472 bytes of DATA  memory (+ 9 absolute )
   346 bytes of CONST memory

网友E:
你有什么疑问

楼主:
这是否意味这下载到flash中的代码为(2350+472+346)Byte呢?

楼主:
像以上生成的代码至少需要多大的flash和ram呢?

网友F:
flash为 2350+346   RAM为472

网友G:
已经提示堆栈溢出了,,需要简化你的控制代码程序的

网友H:
RAM 512B ???不至于这么小吧,我虽没用过Launchpad,但149的芯片Flash 64K ,RAM  16K,麻烦你最好确定一下。

网友I:
是啊,89C52都256B了。

网友J:
堆栈空间不够用的提示的,可以压缩下你的代码的,然后调整下堆栈的大小的才可解决的

楼主:
是的,我确认,芯片是MSP430g2553,ram就这么少,这款芯片定位应该就是低端市场吧

网友K:
哦,那估计是吧

楼主:
嗯,结贴了

网友L:
可以压缩下你的代码的,

怎么压缩代码?

网友M: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确认,芯片是MSP430g2553,ram就这么少,这款芯片定位应该就是低端市场吧
...

MSP430g2553是上一代value系列,性价比高,内部资源稍微小点
推荐使用最新的msp430fr2xxx系列

网友N:
56K的文件是什么文件呢

网友O:
什么格式的文件呢

网友P:
固件一把都是有校验位什么的,大一些。

网友Q:
这个还真不知道这么大文件呢

网友R:
可能程序没有这么大。

网友S:
以前都是使用的8K的芯片。

网友T:
这个文件怎么这么大呢

网友U:
56k是外部数据啊

网友V:
文件下载不一定是56k的

网友W:
d43是什么文件

网友S:
是不是有外部的flash呢?

网友N:
是固件吗?

网友R:
flash为16K一般是比较大的。

网友O:
下载的数据应该不同的。

网友Q:
56K的文件编译了多少程序

网友P:
下载的程序没有这么大。

网友W:
d43文件是txt文件吗?

网友V:
程序肯定是小于16k才能使用的。

网友U:
使用xdata了吗?

网友T:
uCOSII占用的ram也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