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调试DEMO板

楼主(2018-05-17):
调试DEMO板的时候   给他一个-5V电压   -5电压马上被拉低到-2V

网友A:
内部是不是有  什么防过压措施

网友B:
是不是输出功率不够了?

网友A:
-5V 是用HT7660 +LM7905转换过来的

楼主:
有可能,我算算啊

网友C:
居然输入是一个负的电压,楼主用的是什么芯片呢?

网友D:
是因为负载的问题吧,带载能力不强。不是只有输入负电压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5V 是用HT7660 +LM7905转换过来的

看看是不是HT7660的输出不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