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用的LD、PD芯片自动筛选设备推荐

楼主(2018-05-17):
(无正文)

网友A:
PD就是光敏二极管,用来检测LD发出的光的强度
通常情况,激光二极管有LD产生激光工作就可以了,但是在很多精密的场合,对光的强度要求非常严格,比如DVD机、距离测试设备、医疗设备、检测仪器仪表等等,这些产品的工作中,光过强过弱都会影响数据的准确度,而LD的光强在恒流的情况下会随温度的上升而降低,也会随使用时间的增加而逐渐降低,所以要用PD反馈的信号来自动调整光的强度,达到需要的一个恒定值。
不知LZ想筛选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就是光敏二极管,用来检测LD发出的光的强度
通常情况,激光二极管有LD产生激光工作就可以了,但是在很多 ...

已经正常测试了,针对测试fail的也做了标记,这里的需求场景是针对外观的不良进行筛选,比如缺损、光敏面或波导异常,需要把这些外观不合格的挑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正常测试了,针对测试fail的也做了标记,这里的需求场景是针对外观的不良进行筛选,比如缺损、光敏面 ...

这是个不小的工程,先把人工筛选的工艺过程罗列出来,再针对每道工艺分析制顶出机器替代的方案,然后再汇总成一个自动筛选系统或流水线,涉及到工件上料,移位,不良品踢除,等级分流等机,电结构.甄别探头,数据处理等一系列科目,够一个团队忙个一年半载的拉.一般生产厂有这道工序.用户厂似乎没必要这么大兴土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不小的工程,先把人工筛选的工艺过程罗列出来,再针对每道工艺分析制顶出机器替代的方案,然后再汇总成 ...

是的,如果要开发这个设备是挺复杂的。我们现在有使用这种自动外观检验且自动挑选的设备,国产或者国外供应商都可以,有知道 的麻烦推荐下,感谢。

楼主:
有使用这种自动外观检验且自动挑选的设备的场景,国产或者国外供应商都可以,有知道的麻烦推荐下,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使用这种自动外观检验且自动挑选的设备的场景,国产或者国外供应商都可以,有知道的麻烦推荐下,感谢。 ...

http://www.zolix.com.cn/solucon_479_888.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A:
http://www.zolix.com.cn/solucon_479_88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