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赛元7003可以外挂晶振吗?

楼主(2018-05-17):
用003做QI认证的无线充,需要外挂高精度晶振,赛元7003支持外挂晶振吗?

网友A:
还有不能外挂晶振的MCU吗?只是挂无源晶振还是有源晶振的区别吧。

knk
赛元大多数型号的MCU都不支持外接高频晶振,可以外接高频晶振的型号很少,7003是可以外接高频率晶振的型号之一。

网友B:
最高能跑到多少M呢?

网友C:
外接晶振2--16MHz。

网友D:
赛元7003支持外挂晶振,2-16MHz,只需要外挂无源晶振就可以,用户根据自己的精度需要选择。
另外7003内部晶振的精度可以达到1%,绝大多数的应用完全可以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赛元7003支持外挂晶振,2-16MHz,只需要外挂无源晶振就可以,用户根据自己的精度需要选择。
另外7003内部晶 ...

嗯,我昨天查了7003的规格,是可以选择外挂高频晶振的,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我昨天查了7003的规格,是可以选择外挂高频晶振的,不过还是谢谢你

新唐只能挂有源晶振,一颗晶振的价格都赶上一颗003了。
赛元的是挂无源晶振。

网友E:
问题解决了吗?认证做的怎么样?

楼主:
解决啦,完美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