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业控制领域DSP、ARM和操作系统的探讨

楼主(2018-05-17):
      本人从事工业控制嵌入式14年有余,一直以DSP为看家本领,从ADI到TI,从定点到浮点,甚至最初直接玩汇编语言。就目前工业控制领域而言,以TI的C2000为主,其次是C6000。可能是我个人眼光所限,我一直排斥在工业控制领域加操作系统,也排斥使用BGA封装的CPU。但近期我发现似乎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转移到高端ARM,动辄七八百M,不少人喜欢玩Linux。不知道是我落后了,还是其他人盲目高端奢侈?
      关于此,我有几个核心问题,希望大牛们指点交流:
1  Linux适合不适合对实时性要求高的工业控制?比如,定时采样,甚至IGBT的实时保护等。我一直感觉这是消费电子领域才玩的东西。
2  如果Linux做不到,Uc如何?
3  有没有哪位大侠能推荐一款贴片封装的、带DSP核的高端ARM芯片?

谢谢。

楼主:
没人回?我一向都认为工业控制简单粗暴最佳,所以都是裸机跑程序。落后了吗?

楼主:
团队里有几个兄弟对linux跃跃欲试,我本来一直尊重个人的研发习惯,但这次我很想阻止,linux玩的溜的大侠们给点指点呗。

网友A:
各有各的好,

网友A:
习惯就好,算法是关键

网友B:
强实时LINUX还是不行吧?一般的处理用linux写起来方便嘛,关键是稳定性如何.代码大了,问题就多啊.

网友B:
RTOS在实时性上比前后台是更好的.前后台要不放在中断里,以得到最快的响应,不然就要最坏等一个循环的最长时间才能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TOS在实时性上比前后台是更好的.前后台要不放在中断里,以得到最快的响应,不然就要最坏等一个循环的最长时 ...

谢谢。
网上说有linux有个实时补丁,不知道效果如何?打这个补丁,会不会把系统变得很复杂?

网友B:
用脚趾想也知道啊,本来就复杂的再改,难道会简单点?

据说是把正常的linux当作是一个任务,和其他要求实时的放一起.反正不怕闪退,死机就用吧.

网友C:
我们做项目,安全级别要求较高的项目,从来不用操作系统。linux和ucos都达不到安全级别的要求。还是裸跑程序更安全。

网友D:
linux显然不适合你说的场合。
个人觉得,一个完整的系统,通常不会一块CPU就能搞定,一般根据功能分为好几个部分,设计成好几个板卡的型式,各负其责。

网友E:
不同场合用各自适合的东西,譬如我上家机械臂公司,手臂各关节是 DSP 控制无刷电机,然后底部使用的主机为 x86 平台,跑 RT-PREEMPT 补丁的 Linux 内核负责整个的路径规划、逆解、插补等,同时负责 UI 界面显示、网络通讯等事务,主机和各电机之间通过增强版的 RS485 通讯(支持广播、并发读写操作)。

以上,非常小粒度的实时控制使用 DSP/MCU 裸跑实现,稍微大些粒度的用 Linux 可以更加高效。(更小粒度的用 FPGA 实现。)
有的时候使用小系统,加了文件系统、网络、UI 之后,实时性不见得比 Linux 好,而且要造很多轮子,开发也不方便,用 Linux, 应用程序就可以跑实时任务,方便快捷。(譬如,让小系统支持 IPv6 会很麻烦。)
楼上说复杂的,我想说的是,系统的出现是为了简化编程的,譬如小系统自动帮我们调度任务,那么同样的原理,大的系统则是更大的简化(前提是在合适的场合)。

很多人不愿意用 Linux 主要是不熟悉该系统,其实,如果你也像我这样,日常生活、工作都使用 Linux 桌面系统的话,无需额外花时间学习,即可积累足够多的 Linux 经验。然而可惜的是,大多数人只图眼前方便,或是随大流,或是不愿意改变,顶多把 Linux 当一个开发工具(E.g. 那些用 Windows 调试 Linux 的朋友),错失宝贵财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同场合用各自适合的东西,譬如我上家机械臂公司,手臂各关节是 DSP 控制无刷电机,然后底部使用的主机为  ...

兄台所言甚是。我原本之所以排斥操作系统,主要是考虑实时性,不是因为懒惰或不敢改变。
如果从控制程序的可读性而言,加上Linux之后,可读性是增强了还是变弱了?会不会导致离职的研发人员工作交接时把交接过程变得复杂?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兄台所言甚是。我原本之所以排斥操作系统,主要是考虑实时性,不是因为懒惰或不敢改变。
如果从控制程序的 ...

在合适的情况下,使用 Linux, 会简便很多,可读性自然是增强很多。

还有很多工业控制,譬如,要处理工业视觉,MCU 级别的芯片会很麻烦,性能也差很多,几乎只能选用 Linux 系统。

然而,虽然 Linux 系统本身几乎所以东西都是现成的,但对外通讯的硬件的实时性也需要考虑,譬如,RS485 通讯,如果使用 USB 转串口的方案,实时性得不到保障,即使是用 PCIe 的卡,很多也是工作在传统的中断线共享的模式,实时性也得不到保障,而且现成的 RS485 卡不支持 CDBUS 增强型的通讯协议(传统轮询的延时会放大很多倍,至少是节点数的倍数,而且命令之间因软件等待而浪费的时间也很多;增强型:主机可以连续下发命令或广播单个命令,然后连续接收回覆,延时合并缩小到接近单个设备的系统,原理是硬件自动避让冲突,同时支持多主机系统),所以要用 FPGA 自己做 PCIe 通讯板卡(CDBUS 有开源的 IP 核),且驱动部分也不能走串口框架,防止增大延时。
如果是 ARM 跑 Linux, 由于 ARM 本身有 SPI 接口可以直接连接现有的增强型 485 的控制器,倒是简单很多。

除了接口部分,功能完成之后还要进行测试,防止因为内核的不正确配置或个别驱动问题导致实时性不达标。万一出现不达标的情况要有能力去找出问题,要非常熟悉内核才行。

以上,如果你们公司已经有员工可以胜任,你要考虑的是如何让他留下来为公司服务(升职位、给股份、给分红),因为这样的人不多,再好的可读性,交接也要能力对等的人。
如果暂时没有人可以胜任,建议顶多用在项目预演,而非直接上真实的项目(除非对实时性要求不高、出点 bug 没所谓的场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们做项目,安全级别要求较高的项目,从来不用操作系统。linux和ucos都达不到安全级别的要求。还是裸跑程 ...

如果源代码开放的RTOS,安全性还是可以的.功能简单情况下,裸跑是可靠点,功能复杂了,要求响应时间更严格了,RTOS还是有优势的.因为这么复杂的功能,用裸跑实现出问题的概率其实比用RTOS可能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