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130芯片,开发工具keil,能不能打印输出到控制台

楼主(2018-05-17):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可以,只要串口通信就OK。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这个板子自带虚拟串口不,如果不带,需要自备一个虚拟串口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只要串口通信就OK。

你的意思是配置UART通过串口通信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配置UART通过串口通信这样?

是的。你说是控制台是什么,是命令行界面还是串口中断软件那种。还是Keil里的某个组件?

网友B:
可以吧,驱动安装好就行,不过没有实际意义,只是一个参考。

网友:
打印是可以的。如果虚拟仿真,也可以打印到keil

网友C:
打印到什么控制台,没动。

网友D:
试过了?是哪种打印,发个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