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L452 USB device MSC数据传输速度问题

楼主(2018-05-17):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使用STM32L452基于CubeMX生成的USB代码,外加移植的SD卡驱动,可以实现通过STM32的USB接口插到PC上,将SD卡当做U盘使用,但是数据传输速度有些太慢了,测试发现读写速度只有100KB/S,不知道优化USB传输速度从哪个方面入手啊应该?

网友:
单片机上的速度本身就不快吧,应该问题在SD卡驱动上,看看是什么接口,时钟。

楼主:
还想问个问题,HAL_PCDEx_PMAConfig我看这个函数大家都是使用PCD_SNG_BUF单个buffer,修改成双buffer的话还有什么参数需要修改呢,只是单独修改PCD_DBL_BUF会导致USB不识别。

网友A(2023-05-30):
你好,我也在实现这个功能:“使用STM32L452基于CubeMX生成的USB代码,外加移植的SD卡驱动,可以实现通过STM32的USB接口插到PC上,将SD卡当做U盘使用”,遇到USB无法识别的问题,想请教一下问题可能出在哪里?能否把你的源码给我参考一下,谢谢楼主

哥,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B:
好像可以弄成传输大文件的方式吧,也许可以

网友C:
你本身就是12M的速度吧,100多的速率应该还行啊

网友D:
你看看原厂是否有关于USB高速通信的例子啊?可以试试

网友E:
还没弄过大文件的传输操作呢,楼主能讲讲如何配置的么?

网友F:
网上有一些关于USB通讯的速度问题的帖子;其实可以研究一下的

网友G:
正常这个速度好像也没啥问题

网友H:
没研究过这个USB问题,之前都是小数据的通信传输,问题不是很大

网友I:
属实速度有点慢,但是也没啥可以优化的了,除非换协议试试

网友J:
你看看USB有关于U盘传输的高速交互的协议吗?试试这种呗

网友K:
就玩过HID这种设备类的,还没真正驱动U盘的,感觉读写速度属实有点慢,看看哪里是不是有delay之类的呢

网友L(2024-09-11):
STM32L452支持USB高速模式,如果可能,尽量使用高速模式。

网友L:
检查USB连接是否稳定,没有松动或接触不良。

网友M:
使用DMA(直接内存访问)来减少CPU的负载,提高数据传输效率。

网友N:
数据传输速度有些太慢了,测试发现读写速度只有100KB/S

网友O:
可以实现通过STM32的USB接口插到PC上

网友P:
读写速度只有100K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