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6000发热严重

楼主:
问题描述:1、之前采用24V供电,用图一电路可以正常驱动15V0.7A的LED,最大PWM限流正常,发热也不明显。
2、这次用12V供电,用图二的拓扑(官网设计工具生成)驱动同样的负载,调到同样的输出功率,发热明显,持续通电不到一分钟就过热保护。

3、通过pwm调节输出,原先PWM输出100%占空比就正好输出0.7A的限流值,现在会超出,大概在0.83A。
问题:
1、同样的芯片不同的拓扑差别造成的发热吗?
2、为什么限流值会超出?

网友A(2018-05-17):
1,效率不一样,升压ic做负压效率比这个高。2,限流是输入电压下电流,不是输出电流。升压负压模式肯定比降压低,功率等同条件下。

网友A:
随便找个升压芯片都比这个电路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效率不一样,升压ic做负压效率比这个高。2,限流是输入电压下电流,不是输出电流。升压负压模式肯定比降 ...

限流是指,右下角的电阻采样的电压跟内部的参考电压进行比较,作为输出的反馈。这个芯片最大输出3A的电流,我是怀疑芯片工作在一个不正常的状态导致发热严重,并且采样电阻上的电压已经超出正常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找个升压芯片都比这个电路效率高。

有没有比较经典的驱动LED的芯片推荐个,谢谢

楼主:
更新一下今天的实验结果:
修改电路为BUCK拓扑:
        1. 去掉D5;
        2. R_GND跟GND短接;
        3. TC2、TC3、L1翘起;
        4. 负载引出线在TC3+、TC3焊盘-;
        5. 线路板电源接口接12V,LED6000的电源线用刀割开后接24V;
实验结果:PWM为100%时,输出14.55V0.693A,基本不发热,限流正常。
按照官方资料,我设计应该没问题;按照以上结果,我器件应该没问题,那么问题出在哪?我现在怀疑是芯片本身的问题,我咨询过相关代理,说这个片子出货很差,处于友情,他们给我推荐了TI的芯片。我在各大论坛几乎找不到LED5000、LED6000的影子,而且网上资料除了官网上的datasheet和demo板没有其他的。我觉得我应该换一颗芯片或者改用buck拓扑。

楼主:
这个是占空比调光,也比较恶心人,输出电流不线性也就算了,中间部分是什么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