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对数据传输测速

楼主(2018-05-17):
以68013为核心控制芯片的数据采集卡进行测速
上位机软件用的是软件包自带的控制面板,无法对数据传输测速。现在不知是用什么软件可以测速。

网友A:
在设置里面,将colummns to Display中选择时间的选项

网友B:
/***************   writer:shopping.w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FFW[]=          //正转
{
          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
};

uchar code REV[]=        //反转
{
          0x09,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
};

sbit K1 = P3^0;
sbit K2 = P3^1;
sbit K3 = P3^2;

void DelayMS(uint ms)  //延时
{
          uchar i;
          while(ms--)
          {
                   for(i=0;i<120;i++);
          }
}

void SETP_MOTOR_FFW(uchar n)   //正转
{
          uchar i,j;
          for(i=0;i<1*n;i++)
          {
                   for(j=0;j<8;j++)
                  {
                           if(K3 == 0)        break;
                          P1 = FFW[j];
                          DelayMS(25);
                  }
          }
}

void SETP_MOTOR_REV(uchar n)  //反转
{
          uchar i,j;
          for(i=0;i<1*n;i++)
          {
                   for(j=0;j<8;j++)
                  {
                           if(K3 == 0)        break;
                          P1 = REV[j];
                          DelayMS(25);
                  }
          }
}

void main()
{
          uchar N = 1;
          while(1)
          {
                   if(K1 == 0)
                  {  while(K1==0);
                           P0 = 0xfe; //正转LED指示
                          SETP_MOTOR_FFW(N);
                          if(K3 == 0) break;
                  }
                  else if(K2 == 0)
                  {        while(K2==0);
                           P0 = 0xfd;        //反转LED指示
                          SETP_MOTOR_REV(N);
                          if(K3 == 0) break;
                  }
                  else
                  {
                           P0 = 0xfb;          //停LED指示
                          P1 = 0x03;
                  }
          }
}
当按下K1(K2)时怎么每次都正转72°(反转72°)?

网友C:
然后计算一下即可。

网友D:
刚开始接触数据采集卡。请问数据采集卡可以用芯片控制运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