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运行在低功耗时

楼主(2018-05-17):
使用液晶片作动态显示(430直接驱动)。我需要关闭显示以求进一步降低电源供耗吗?若需要,由该如何关闭LCD?特请教各路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A:
1:是否关LCD是不是应该从需要的角度考虑?

网友A:
2:你说的关LCD是不显示还是就不给LCD供电,如果只是不显示的话,功耗降低不了多少

网友B:
正如楼上的所说,根据你的情况不同也不同,

但是要使用4xx系列的,关掉和不关意义不大

网友C:
我自己感觉影响还是不小的

我观察过掉电的情况!LCDon的时候,电压将的很快。感觉你关了为好!

网友D:
低功耗运行,LCD还是关闭的好。毕竟多少可以节约些电能。

楼主:
LCD 耗电几uA至 几百uA /3.3V

网友C:
LCD驱动器在使用时,只有需要显示时才打开LCD模块,休眠状态下控制LCD的控制方式与模式寄存器中的LCDM0=0,可以关闭LCD。LCDM1=1,高电压驱动;LCDM1=0,LCDM1=1,驱动低电压。尽可能选择低电压驱动。通过以上处理,LCD的功耗可以达到最少。

网友D:
这个要看您的应用是否需要低功耗,比如电池供电、总线供电;如果需要低功耗,还要看LCD是否可以关掉,是否必须一直显示着;如果确认了可以关掉LCD,可以将其LCD的电源直接关掉,这样最省电。

网友E:
如果实际工作不需要开着,那就关掉了

网友F:
LCD液晶不用的时候最好还是关闭其电源的比较好,这样就可以降低其功耗的

楼主:
哦,大体知道了,多谢大家啊

网友G:
这个是什么LCD呢?

网友:
为什么要关闭LCD

网友H:
你驱动的是哪个液晶呢?

网友I:
这个还真没有使用过。

网友J:
引用 网友A:
1:是否关LCD是不是应该从需要的角度考虑?

应该是降低msp430的功耗吧。

网友K:
降低电源供耗,考虑低功耗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A:
2:你说的关LCD是不显示还是就不给LCD供电,如果只是不显示的话,功耗降低不了多少
...

你说的是降低亮度吗

网友M:
这个功耗是外设造成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B:
正如楼上的所说,根据你的情况不同也不同,

但是要使用4xx系列的,关掉和不关意义不大

这个楼主没有标明是什么芯片

网友O: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感觉影响还是不小的

我观察过掉电的情况!LCDon的时候,电压将的很快。感觉你关了为好!

LCDon怎么设置的?

网友I:
不知道驱动怎么样

网友H:
不同的芯片有不同的操作模式。

网友:
LCD的功耗很高吗?

网友G:
降低LCD的亮度。

网友M:
考虑所有的电路吧,进入低功耗。

网友L:
引用 网友A:
2:你说的关LCD是不显示还是就不给LCD供电,如果只是不显示的话,功耗降低不了多少
...

一般背景光是比较消耗电的。

网友K:
MSP430的低功耗模式还是比较高端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A:
1:是否关LCD是不是应该从需要的角度考虑?

其他的外设也需要关闭的。

网友N:
是msp430哪个系列 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感觉影响还是不小的

我观察过掉电的情况!LCDon的时候,电压将的很快。感觉你关了为好!

关闭LCD是寄存器直接设置的吗?

网友P:
引用 网友C:
LCD驱动器在使用时,只有需要显示时才打开LCD模块,休眠状态下控制LCD的控制方式与模式寄存器中的LCDM0=0, ...

这个驱动的控制的还不是很熟悉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C:
LCD驱动器在使用时,只有需要显示时才打开LCD模块,休眠状态下控制LCD的控制方式与模式寄存器中的LCDM0=0, ...

这个是低功耗处理的方式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C:
LCD驱动器在使用时,只有需要显示时才打开LCD模块,休眠状态下控制LCD的控制方式与模式寄存器中的LCDM0=0, ...

这个的看LCD模块的驱动的。。

网友R:
看来LCD的驱动还是特别难的哈

网友R:
MSP430 MCU的低功耗控制的还是比较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