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05-17):
今天做了一个I/O口的输入检测
设置P1DR &= ~(BIT1 + BIT2 + BIT3 + BIT4);
将P1.1-P1.4口悬空,用示波器和电压表测量,发现P1.1-P1.3为高电平,P1.4为低电平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不要悬空

楼主:
I/0端口输入模式如果去检测它的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B:
悬空的话电流会对单片机io有影响

网友C:
不用的就把它拉低

网友D:
对,不用的时候正如楼上所言,拉低即可的,悬空的话,IO口的输出状态不明,才会出现那个问题的

网友E:
悬空的电压可能低也可能高,一般都要外加上拉电阻的。

网友F:
不用的IO下拉就好了

网友G:
不用的话就没有什么影响了

网友H:
电平处于高阻状态了么

网友I:
这个再看下其他相关寄存器的设置的

网友A:
还有特别看下这几个IO口的外围有上下拉电阻的设计以及接其他设备没有的。。

网友B:
IO口的入状态不明,是随机的

网友C:
单片机输入口往往内阻很高,悬空的话会导致在系统运行阶段该接口会受到电磁干扰的影响,产生寄生电压,严重影响系统的稳定性,甚至极端情况会导致单片机被瞬间强干扰击穿。

网友J:
悬空的设置吗?

网友K:
如果引脚不使用,就不要配置了。

网友L:
都接上拉电阻的看看效果的,直接悬空的会导致IO口的电平状态不确定的

网友M:
悬空的电压可能低也可能高,一般都要外加上拉电阻的

不是接地的吗

网友N:
最简单的 就是上拉电阻。

网友O:
你需要什么信号呢

网友P: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Q:
最好把整体的代码粘贴

网友R:
考虑硬件了吗

网友S:
P1.4你设置什么了吗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T:
有可能是受外部电压影响的

网友U:
使用示波器测量变化

网友V:
你的硬件电路是什么

网友R:
是不是有硬件干扰了呢

网友N:
可能IO状态不稳定

网友Q:
只有一句看不出是什么原因的

网友O:
是P1的电平信号不稳定吗

网友P:
有可能是你输入的时候改变了。

网友V:
悬空的时候,有可能信号不稳定。

网友U:
有可能是信号瞬间变化的

网友T:
I/O口有什么事

网友:
如果需要高电平就是要上拉电阻。

网友S:
P1.4在配置之前是什么电平信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