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VCC彻底掉电,RTC计时还走吗

楼主(2018-05-17):
请问MSP430F672x单片机 AUXVCC3脚锂电供电,在单片机VCC彻底掉电,RTC计时还走吗?

网友A:
数据手册和技术手册通篇只讲过进入LPM3.5模式,能保持RTC计时。

楼主:
对,如果不配置任何工作模式,就是直接断电,AUXVCC3脚锂电供电,还会继续计时吗?

楼主:
手册讲的不清楚,不像别的单片机手册关于RTC的,只归备用供电部分管,讲的很清楚。

网友B:
写的啥啊

楼主:
这款单片机的RTC寄存器分为2类:一类控制型的,一类时间信息型的。这两类寄存器在有的单片机里都是备用供电管理,MCU复位还是掉电,只有备用供电正常,就继续计时。但430f672x不一样,控制型的受MCU控制,如POR复位,值回到初值。不知讲的对不对??

网友C:
当VCC掉电的时候,为了保证RTC继续工作,可以按照如下设置来实现:

连接电源到主电源DVcc,Avcc,这里为3.3v,连接备用电池到Auxvcc1,Auxvcc3,这里为3.0v锂电池,将不用的备用电源引脚Auxvcc2接地,并在固件代码中关闭它。如下是供电电源切换并关闭Auxvcc2:

AUX0MD=0;AUX1MD=0;AUX2MD=1;

网友C:
设置下一次选择的供电电源:

AUX0OK=1;AUX1OK=1;AUX2OK=0;AUX2PRIO=0;

网友D:
在程序中当检测到切换到AUXVCC1时,保存当前工作进入LPM3.5模式,直到VCC电源恢复。检测VCC是否恢复使用端口1或者2的中断功能检测。

网友E:
我想知道如果,我不是用备用电源的话,那这几个脚改怎么连接我说硬件上

网友F:
对,毕竟如果不用还要加上4.7uF的电容很难受

网友G:
VREF要求去耦贴近IO,这样基本就不可能了

楼主:
嗯,我知道了

网友H:
连接备用电池

网友E:
设置下一次选择的供电电源

网友G:
这个要看你的硬件设计了,单片机的不是还有备用电源的么?

网友I:
当检测到切换到AUXVCC1时,保存当前工作进入LPM3.5模式,直到VCC电源恢复

网友J:
这个取决于RTC的供电电压的

网友K:
要是RTC的供电也断了的话,肯定就不能运行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