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桥电路

楼主(2018-05-17):
请问怎么分析这个H桥逆变电路??为什么只有两个自举电路??

网友A:
H桥当然只要2路自举电路了,底边驱动不需要自举,高边驱动如果是NMOS管,必须自举,让栅极电压高于电源,上管才会饱和导通。

网友A:
因为底边管子源极永远是0V,驱动芯片12V电源可以直接驱动。
至于高边管子,源极是0-VIN之间变化,上管要饱和导通,栅极电压必须比源极同步高12V,这就是自举。
底边的管子,参考电位是源极,源极电压永远是0V,当然不需要自举。
啰里啰嗦说一大堆,不懂的人估计还是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