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8-05-18):
流水灯问题:第一次一灯流动一次,第二次两个灯流动一次,依次到8个灯亮,重复此过程。求大佬们帮帮忙,刚自学单片机小白,拜托了,下面会贴上自己写的程序,运行到三个灯流水的时候就乱了。

楼主:
#include<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emp;
void delay(uint);
void main()
{

        while(1)
        {
                uint b,c;
                temp=0x01;
                for(c=1;c<9;c++)
                {
                        b=8/c;
                        while(b--)
                        {
                                P0=temp;
                                delay(60000);
                                temp=_crol_(temp,c);
                        }
                temp=_crol_(temp,1);
                temp=temp+1;
                }

        }
}
void delay(uint a)
{
        while(a--);
}

网友A:
b=8/c 是干嘛用??  b只能取8/C得到的整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b=8/c 是干嘛用??  b只能取8/C得到的整数

比如,一个灯流水时,循环八次,但是两个灯流水时,只要循环四次,所以就想着用b=8/c,我也知道取得是整数,但是知识水平有限,不知道怎么用进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一个灯流水时,循环八次,但是两个灯流水时,只要循环四次,所以就想着用b=8/c,我也知道取得是整数 ...

QQ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QQ多少

1143145126,感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