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51线上调试

楼主:
就是单纯的KEIL-DEBUG,不连接硬件。KEIL-TARGET该怎么配置?或者还有什么其他的配置需要我特别注意一下,请教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2018-05-18):
看看Keil的帮助文件有没有说

网友A:
没用过这种纯软的Debug。

网友A:
在工程配置里的debuger工具选择软件就行了。

网友B:
设置成软件调试器

网友C:
工程属性里设在调试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