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s430允许的输入输出电流有多大?

楼主(2018-05-18):
mps430允许的输入输出电流有多大?

网友A:
这种问题楼主最好去参阅你选用器件的器件手册,比问来的答案可靠。

网友B:
不同芯片的输出能力有不同的。尤其是5xx系列有IO输出增强能力。

网友C:
MSP430 单片机输入端口的漏电流最大为 50nA

网友D:
每个I/O最大的输出电流是6mA,所有的I/O总的输出电流不超过48mA

网友E:
是的看datasheet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F:
驱动不够的话,可以使用驱动芯片

网友D:
I/O总的输出电流不超过48mA

网友E:
参阅器件手册,手册上比较准确

网友F:
20ma   左右   应该不会太大

网友G:
这个就是根据pdf资料来查看的吧

网友H:
msp430的IO驱动能力不大,单个管脚不超过6mA,所有IO加起来不超过48mA,某些型号有特殊用途的除外。

网友I:
单片机的IO输出电流都不大,要想驱动别的模块得加驱动电路

网友J(2020-04-22):
看这两张图,以VCC=3V为例。图1给了VOH的最小值是2.4V,输出电流会是输出电压下降,但不能降到低于2.4V,通过图2可以看出2.4V的电流大约10mA。图1给的VOL最大值为0.6V,输入电流会使得电压升高,到不能升到高于0.6V,通过图2可以看出0.6V对应的电流大约10mA。所以单个管脚的理论输出输入有10mA的能力,但这应该是极限值,实际中要注意小一点,即楼上说的6mA,这个值应该是比较安全的。图1最下面有一句话说所有输出电流加起来不应该超过48mA。

综上,单个管脚输出电流6mA左右,总输出电流小于48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