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cii 字符

楼主(2018-05-18):
这个里面提到的,第一个红线处回车,换行的ASCII字符是什么形式,是/r/n吗?
第二个红线处的ASCII表示又是什么意思

楼主:
是一个GPS模块,我现在想初始化,发送字符串没反应
我是用32,GPS的接收连载usart2的tx上,我直接用Usart_SendString( USART2,"$PGRMIE\r\n");发送初始化信息,不明白他文档里提到的ASCII表示是什么意思,使用Usart_Senddata(Usart2,0x0D);这样挨个发吗

网友A:
网上搜下ASCII表看看表里的内容你就应该知道了,13(0x0D)CR 回车键,10(0x0A)LF 换行 ,如果你想确定是不是/r /n,直接想个办法看看他们的十进制或者十六进制值就好了!

网友B:
在c语言中,已经默认
'\r'  = 0xD
'\n' = 0xA
这是为了编程书写和阅读方便,字符串中都这样用。
使用后面单个字符发送的也有需求,比如在低端芯片中,由GPIO模拟实现的串口,如果只实现了单字节发送功能,就可以用这个。
不过C语言中都一样
put_char('\r');  // === put_char(0xd);

楼主(点评):
用的芯片有专门的串口,我大概看懂你说的意思了,我是直接用的发送字符串函数,Usart_SendString( USART2,"$PGRMIE\r\n"); 这样的形式,是不是也可以呢

网友B:
人家要求是 <CR><LF> 翻译过来就是 “\n\r”
另外,这仅仅是通信数据的结束格式,具体的,还要看你的数据是否符合其它协议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