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如何设置BULK传输每帧的事务数?在哪个文件配置?

楼主(2018-05-18):
刚接触USB的知识,请问如何设置BULK传输每帧的事务数?在哪个文件配置?

网友A:
不能设置,USB总是尽力传输。
如果有数据等待传输,并且本次frame还有空余时间,那么就会发生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设置,USB总是尽力传输。
如果有数据等待传输,并且本次frame还有空余时间,那么就会发生传输。 ...

https://bbs.21ic.com/icview-1619080-1-1.html  这个帖子里好像说可以跟随13个事务。

网友B:
一楼正解,你说的那是极限

网友C:
如果是设备端,就响应ACK。如果响应NAK,主机可能一直尝试,或用PING尝试。通过这样方式,就可以设置BULK的帧数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设备端,就响应ACK。如果响应NAK,主机可能一直尝试,或用PING尝试。通过这样方式,就可以设置BULK的 ...

我试试,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楼正解,你说的那是极限

嗯嗯,谢谢啦。

网友D(2019-09-25):
这个配置不了,我的微帧只有三四包,买的有个摄像头,抓包他们有11包,不知道如何提高微帧的数据包个数,请问你的问题解决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