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Multisim中仿真晶体管放大电路

楼主(2018-05-18):
观察波形时,发现输出信号在0V以下分布的比0V以上的要多,这是为什么?

楼主:
将电路参数进行如下修改后,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的相位差怎会变成90度左右了?

网友A:
这个有图吗

网友B:
100uf 电容的原因?

网友C:
调节一下电阻,加一个偏执电阻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将电路参数进行如下修改后,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的相位差怎会变成90度左右了?
...

这个就是交流信号的特性的

网友E:
应该是参数没有调整好导致的,鬼子的那本晶体管放大电路第一章就是讲这个的,可以参考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