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520新唐听我讲】+N76E003的串口使用心得

楼主(2018-05-18):
第一次接触新塘N76E003单片机的时候以为和普通51单片机差不多,会比较好学习,但是学习的过程中虽然新塘都有配套的例程模块程序,但是针对数据手册还是有很多不明白的点,针对N76E003的ADC和USART(9位数据上传者一方面还是没弄明白)

网友:
要把手册的知识点分类整理一下,就好懂了。

网友A:
糊弄鬼呢。

网友A:
9位数据是哈情况,不是8BIT,10BIT,11BIT吗

网友B:
哈哈,我以为可以学到东西呢,没有啊。

网友C:
跟普通的其实差距挺大的。

网友C:
普通的哪儿有那么多外设啊,而且管脚也没那么多功能。

网友D:
一般就是用8位数据

网友E:
不管几位,只要两边协议一致就行

网友F:
心得不给力。

网友:
手册的东西不够系统,你要搞个纸张画一画,将相关的都搞一起看,就容易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