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寻找MOS管发热的根本原因

楼主(2018-05-18):
如图,用一正反相的方波驱动一对MOS管,然后经变压器变换输出,变压器两输入端设了阻容吸收电路。
问题是:有一边的MOS管发热严重,同时对应的吸收电路的电阻发热也严重的,用显波器观察过,是因为尖锋大。
请大神赐教,这尖锋大的可能原因是什么?

推挽电路需要注意两点关键,一是变压器的一致性,避免偏磁,而是layout的一致性及合理性,

网友A:
能贴一下mos管GS和CS的波形吗?用双通道示波器测下

网友B:
可能是漏感大,可能是没有死区,可能是变压器设计制作不良,等等等等。。。。。。

你需要把栅极漏极波形都帖出来

网友C:
没有死区时间

楼主(2019-09-14):
太久没看贴了,各位大神,抱歉!我试过加死区,问题更麻烦。我找时间贴下波形图。

网友D:
建议看一下两个MOS的电流波形,确认一下变压器是否偏磁。推挽电路容易发生偏磁而导致一边的MOS损耗加剧。
所以推挽变压器的绕制很关键,原边绕组最好是两路绞线并绕。另外,如何可能的话,尽量采用峰值电流型控制方式。

我已经发专贴欢迎大神进驻二姨家。 欢迎电源大神(乞力马扎罗的雪)进驻二姨家 https://bbs.21ic.com/icview-2862994-1-1.html?fromuser=%E4%BC%9F%E6%9E%97%E7%94%B5%E6%BA%90 (出处: 中国电子网技术论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建议看一下两个MOS的电流波形,确认一下变压器是否偏磁。推挽电路容易发生偏磁而导致一边的MOS损耗加剧。
...

是21电源的大神吗

不确定,是个新注册的id,改天我帮你问问。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21电源的大神吗

不敢当,我在21dianyuan和电源网都是这个ID。

大神驾到,要鸣**三响,列队欢迎。。。。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敢当,我在21dianyuan和电源网都是这个ID。

列队欢迎

网友F:
我已经发专贴欢迎大神进驻二姨家。
欢迎电源大神(乞力马扎罗的雪)进驻二姨家 https://bbs.21ic.com/icview-28629 ... 7%E7%94%B5%E6%BA%90 (出处: 中国电子网技术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