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单通道采样定时器控制 传送PC机程序 出错

楼主(2018-05-18):
求助!

程序如下:  使用IAR调试无法进入中断

#include"msp430x54x.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uint8  gRdata,gADvalue_L, gADvalue_H,flag;
uint16  gADvalue,gADvalue0;
void uca1_init(void);
void ADC12Init(void);
void uca1_init(void)
{
    P5SEL |= 0xc0;                                                                   // P5.6,7 用作USCI_A1的TXD/RXD
    UCA1CTL1 |= UCSWRST;                                                             // UCA1CTL1串口控制寄存器,复位状态保持
    UCA1CTL1 |= UCSSEL_2;                                                           // 选择时钟为SMCLK,频率为1MHz.
    UCA1BR0 = 0x09;                                                                 // 1MHz/115200=8.6
    UCA1BR1 = 0x00;
    UCA1MCTL = UCBRS_1 + UCBRF_0;                                                  // 波特率调整(见数据手册)
    UCA1CTL1 &= ~UCSWRST;                                                          // 串口释放
}
void ADC12Init(void)
{
    ADC12CTL0 &= ~ADC12ENC;                                                        //ADC12初始状态,不能启动AD转换
    P6SEL |= 0x01;                                                                 // 选择A0通道;
    ADC12CTL0 = ADC12ON + ADC12REFON + ADC12REF2_5V + ADC12SHT0_1 + ADC12MSC;      //打开ADC转化内核,内部参考电压发生器打开,2.5V,选择采样保持定时器0
   P11DIR |= 0x07;                           // ACLK, MCLK, SMCLK 设置为时钟
   P11SEL |= 0x07;                           // P11.0,1,2  ACLK = REFO = 32.768kHz, MCLK = SMCLK = (Default DCO)/2 = (2MHz/2) = 1MHz
    ADC12CTL1 = ADC12DIV_7 + ADC12SSEL_1 + ADC12CONSEQ_0 + ADC12SHP + ADC12SHS_1;  //ACLK分频因子为8,单通道单次转换,采样信号来自采样定时器,定时器A触发采样
    ADC12MCTL0 = ADC12INCH_0 + ADC12SREF_1;                                        //ADC12MCTL0的输入通道为A0
    ADC12CTL0 |= ADC12ENC;                                                         //允许转换
}
void Clear_WDT(void)                                                               //WDT计数器清零函数
{
    WDTCTL = WDTPW + WDTCNTCL;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启动看门狗
    uca1_init();                                                                   //UART初始化
    ADC12Init();                                                                   //AD初始化
    UCA1IE |= UCRXIE;                                                              //接收中断允许
    ADC12IE |= BIT0;                                                              //AD中断允许
    TA1CTL = TASSEL_2 + MC_1 + TACLR ;                                            //时钟源选择 SMCLK=1MHZ, 增计数模式,清除 TAR,定时器溢出中断允许
    TA1CCTL0 = CCIE;                                                              //TA1CCR0中断允许
    TA1CCR0 = 250;                                                                //设定中断间隔,1MHZ,250us,
    _EINT();                                                                      //中断使能
    while(1)
    {
        Clear_WDT();                                                              //看门狗计数器清零
        if(flag == 1)
        {
            gADvalue0 = gADvalue;
            while((UCA1IFG&0x02) == 0x00);                                       //判断缓冲区
            gADvalue_H = gADvalue0&0xFF00;                                       //输出高8位
            gADvalue_H = gADvalue_H>>8;
            UCA1TXBUF = gADvalue_H;
            while((UCA1IFG&0x02) == 0x00);
            gADvalue_L = gADvalue0&0x00FF;                                      //输出低8位
            UCA1TXBUF = gADvalue_L;
            flag = 0;
        }
    }
}
#pragma vector = TIMER1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1_A0_ISR (void)
{
    if((gRdata > 0x00)&&(gRdata != 0xff))                                      //向串口输入0x01与0xff之间的数值
    {
        ADC12CTL0 |= ADC12SC;
        gRdata--;
        flag = 1;
    }
    else if(gRdata == 0xff)                                                    //向串口输入0xff;
    {
        ADC12CTL0 |= ADC12SC;
        flag = 1;
    }
}
#pragma vector = ADC1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 (void)
{
    if(ADC12IV == 0x06)
    {
        gADvalue = ADC12MEM0;                                                 //将结果存入ADvalue
    }
}
#pragma vector = USCI_A1_VECTOR                                               //串口接收与发送中断
__interrupt void USCI_A1_ISR(void)
{
    switch(__even_in_range(UCA1IV,4))
    {
    case 0:break;                                                           // 无中断
    case 2:                                                                 //接收中断
        gRdata = UCA1RXBUF;                                                 // 接收缓存的数据赋给变量gRdata
        break;
    case 4:                                                                 //发送中断
        break;
    default: break;
    }
}

楼主:
已解决

能者自答

网友A:
这个程序上没啥问题的吧,,是ad的第二通道的吧?

网友B:
这是AD单通道设计的问题的

网友C:
这个代码看着设计的条理还是比较清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