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三个THS3091做功率放大

楼主(2018-05-18):
我用三个THS3091做功率放大,电路如下,输入2Vpp,30k的正弦信号,带负载20欧姆,用TINA仿真完全可以。

但焊好电路后在没有接负载,没有输入信号时上电芯片就有一点烫

网友A:
输入信号不加负载呢

网友B:
加上负载时呢,加多少?

楼主:
加上负载时(实验时加1k电阻)特别烫,一上电就很烫

网友C:
查了datasheet了吗

楼主:
查了datasheet,没有什么问题,而且我在用像ths3001这类电流反馈运放时芯片总是烫!

网友D:
因为输出阻抗很小,大电流下,需要热焊盘与PCB良好接触

网友D:
并与覆铜的GND合并,辅助散热。

网友E:
这个芯片功耗就是大的,需要吧散热焊盘焊到大面积的地上

网友E:
实在不行,还需要外面铝制的辅助散热片。

网友F:
据我所知,如果非常烫非常烫,不加散热的话,芯片会烧坏的

网友G:
嗯,具体表现为性能变差

网友H:
发烫,肯定是电流过大的缘故,建议你测试下电流··

网友A:
首先排除短路问题  其次查看芯片本身工作状态问题  如果本身功耗很大  必须考虑散热问题  加大覆铜面积,如果可以要加散热片  同时考虑布局问题  电解电容等不能靠近它  呵呵

网友I:
用这边太浪费了。运放输出加个驱动

网友C:
TI的仿真软件,电路图看上去就让人觉得很舒服。

网友J:
不行就外加散热片吧不过这样体积就大了

网友K:
可能是输入失调引起的三个运放的特性不同,
输出电压不一致引起相互短路, 功耗很大

所以这样设计电路不合理, 应该用一个运放后面加功放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