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keil c51中如何用最简单的方式在上电时不清零某个变量

楼主(2018-05-18):
keil c51中如何用最简单的方式在上电时不清零某个变量

以前PIC的单片机这样用过,有关键词的,keil估计要改启动文件了

网友A:
自己修改一下啟動初始化文件 STARTUP.A51 就可以了。

网友B:
你可以在裡面识别各种啟动状态,然后进行对应的啟动处理。

楼主:
除了修改那个文件没别的办法了吗?

楼主:
比如IAR有个__NOINIT_,可是中颖能挂到IAR下面仿真吗?

网友C:
keil c51不直接支持这种方式
只能修改启动文件,修改初始化变量的范围,然后在定义变量时指定变量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