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c8t6 ADC开启干扰外部中断PA1管脚

楼主(2018-05-18):
求高手帮忙!!!!!!!!!!!!!
说明:PA1外部中断设置成下降沿中断
1.当开启四个ADC转换 分别为        ADC_InsertedChannel_Config(KEYADCChannel0, 1, ADC_SAMPLETIME_55POINT5);ADC_InsertedChannel_Config(PAPSen2ADCChannel2, 2, ADC_SAMPLETIME_55POINT5);ADC_InsertedChannel_Config(PAPSen3ADCChannel3, 3, ADC_SAMPLETIME_55POINT5);ADC_InsertedChannel_Config(CRGDirSenADCChannel4, 4, ADC_SAMPLETIME_55POINT5);的时候,上升沿和下降沿都能进入EXTI0_1_IRQHandler()此函数。
2.只要屏蔽ADC_InsertedChannel_Config(PAPSen3ADCChannel3, 3, ADC_SAMPLETIME_55POINT5);这个ADC转换时,只有下降沿才会进入中断函数。

网友A:
是不是中断定义的冲突了,你的一段代码好长。

网友B:
你可以查询一下寄存器会不会自动被篡改,设置为了双边沿触发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查询一下寄存器会不会自动被篡改,设置为了双边沿触发模式

看了寄存器,没有被篡改设置成双边沿触发

网友B:
这个现象非常奇怪,你试试看屏蔽其他通道留那个通道看确定一下是不是开启这个通道导致的。还有进入中断查一下是不是那个中短线挂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现象非常奇怪,你试试看屏蔽其他通道留那个通道看确定一下是不是开启这个通道导致的。还有进入中断查一 ...

屏蔽其他通道,只留这个通道就会导致上述现象,在没进入中断前,中断PD未挂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