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老外的电路,谁知道这个神奇的元件是个啥?

楼主(2018-05-18):
中间的金属块是接地的,两端测上去是短路的。

网友A:
T型滤波器。
参考一下MURATA的NFE61P规格书。

网友B:
穿心电容

网友C:
蒙一个,调零电位器?

网友D:
看样子是带磁珠和电容的专用滤波元件

网友E:
解剖一下原理图就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正常设计,尽量不要用这些非标器件,除非特殊场合,性能要求很高的。
如果是滤波器、保护器件,合理的电路和布局走线,常规器件也可以达到设计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