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3编译不了

楼主(2018-05-18):
dbg.M0039: There was an error running port acquire. There may be no devices attached, or a device may be in use by another application.
这个问题很纠结.

网友A:
你的硬件没有链接好啊

网友B:
楼主是用的开发板吧,是按照指导书烧的程序吗。

网友B:
之前有个哥们也遇到这问题,不知最后查的怎么样。楼主查查VDDIO,VDDD,VDDA都连好了没有,然后再看看XRES是不是高电平

网友C:
问题一直没解决啊。xres是低电平啊

楼主:
算了,下周再说吧,先过周末,呵呵

网友D:
是不是同时打开着Programmer或者BridgeControlPanel啊?这俩比较霸道。

网友E:
Starting MAKE...
creating project.mk
name translation failed on C:/Program\ Files\ (x86)/PSoC\ Designer/5.4/Common/CypressSemiBuildMgr - 3
name translation failed on C:\Program - 2
name translation failed on Files - 2
name translation failed on (x86)\PSoC - 3
name translation failed on Designer\5.4\Common\CypressSemiBuildMgr\tools\include\CY8C21030 - 3
lib/csd.asm
!E lib/csd.asm(13): file 'm8c.inc' not found in current directory or in include path(s)

!E CSD.inc(17): no such mnemonic 'Wizard_was_not_called_after_place_rename_configuration_change_or_update_Open_Chip_Editor_open_Wizard_press_OK_button_and_generate_project'
!E lib/csd.asm(259): no such mnemonic 'M8C_SetBank0'
!E lib/csd.asm(290): no such mnemonic 'M8C_SetBank1'
!E lib/csd.asm(314): no such mnemonic 'M8C_SetBank0'
!E lib/csd.asm(487): no such mnemonic 'M8C_SetBank1'
!E lib/csd.asm(508): no such mnemonic 'M8C_SetBank0'
!E lib/csd.asm(565): no such mnemonic 'M8C_SetBank1'
!E lib/csd.asm(585): no such mnemonic 'M8C_SetBank0'
!E lib/csd.asm(707): no such mnemonic 'M8C_SetBank1'
!E lib/csd.asm(721): no such mnemonic 'M8C_SetBank0'
!E lib/csd.asm(756): no such mnemonic 'M8C_SetBank1'
!E lib/csd.asm(760): no such mnemonic 'M8C_SetBank0'
!E lib/csd.asm(771): no such mnemonic 'M8C_SetBank1'
!E lib/csd.asm(780): no such mnemonic 'M8C_SetBank0'
!E lib/csd.asm(820): no such mnemonic 'M8C_SetBank0'
Too many errors, exiting...
make: *** [lib/obj/csd.o] Error -1
make: *** Deleting file `lib/obj/csd.o'

CY3280_21x34_SLM - 18 error(s) 0 warning(s) 18:23:20

这个是买的开发板给的光盘里面的工程,第一次接触,这是什么原因谢谢各位大侠!!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求帮助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F:
解决了吗? 关掉programmer,直接用creator进行烧写。
另外就是检查一下硬件电路的连接,电源部分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