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不能连接

楼主(2018-05-18):
TMS320C6416EGLZ的JTAG不能连接

网友A:
出现什么错误?

楼主: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80000240/-1135
Fatal Error during: Initialization, OCS,
Unrecoverable emulation error
Sequence ID: 0
Error Code: -1135
Error Class: 0x80000240
I/O Port = 378

网友B:
量一下各个时钟尤其是dsp出来的,看cpu是否work

网友C:
是不是驱动没有装好,重装驱动

网友D:
如果是win 7,建议使用,右键点击ccs,然后属性,之后兼容性,之后改为xp,然后确定,然后再重新打开试试

网友E:
以前使用是否正常?

网友B:
如果以前使用正常    那就检查供电问题
还有复位部分

网友D:
如果自己有过不合理的操作    建议你用示波器测量CLKOUT引脚
看看是否有波形输出   这样可以确保DSP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F: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80000240/-1135
Fatal Error during: Initialization, OCS,
Unrecoverable emulation error   连接目标办板错误,,可以多连接几次的呗。

网友G:
嗯,可以多连几次试试,断电,重新打开CCS,有时可能不太稳定吧

网友H:
从你问的这个问题来看,你DSP应该也是初学者吧,JTAG连接不上,通常由以下两个方向去排查:
1、DSP是否工作正常(测量DSP电源、时钟、复位是否正常,ECLKOUT输出是否正常等);
2、检查开发环境是否正常(CCS setup设置是否正确,CCS是否正常,仿真器驱动是否OK,仿真器是否有人正常使用过等);
等你排查的差不多了,再把故障细节发上来,大家帮你分析分析。不能笼统的扔一句,JTAG连不上怎么办,呵呵~
祝你好运!

网友I:
检查JTAG接口处硬件电路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