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怎样消除上电火花

楼主(2018-05-18):
24V 3A 适配器上电的时候有火花  怎么消除  已用了肖特基二极管SS36

网友A:
限冲击电流

楼主:
用什么限制?

网友B:
接触和断开瞬间,其实有好多次的通断了。
从现象上看,大电流会产生火花,高压会产生火花。
低压大电流产生火花的原因,其实是还是断开瞬间,电流不能突变,能量没有地方去,会产生瞬间高压,于是就有火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触和断开瞬间,其实有好多次的通断了。
从现象上看,大电流会产生火花,高压会产生火花。
低压大电流产生 ...

怎么解决呢?

网友B:
其实,我还真的没看懂你要问的是哪个问题?
24V/3A适配器上电有火花,是市电插头有火花,还是24V输出端子插拔有火花?
市电的火花,基本上无法消除的,目前市场上还没有见过上电插拔没有火花的适配器。
如果是输出火花,只能你自己的电路解决,缓启动。
办法很多,你的电路输入端肯定有容性负载,要系统统一考虑,比如三极管缓上电电路。
如果有MCU,还可以小功率电源先上电,MCU工作后,电子开关给打功率电路上电。
电子开关可以控制上电速度,不会有火花。

网友C:
加mos,延迟导通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mos,延迟导通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