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塘NUC123LD4AN0 ,SPI复用问题

楼主(2018-05-18):
使用新塘NUC123LD4AN0,复用SPI挂载2个Device无法同时工作,一个是使用ST7567驱动芯片的LCD,另一个是16Mbit的SPI FLASH。

使用了SPI1, 复用了MOSI和CLK,片选分别是SPI1_SS0和SPI1_SS1。测试发现,两个外设都只对SPI_SS0有反应。SPI1_SS1对两个设备都没有作用

网友A:
片选能否换成IO操作。

网友B:
是不是没有配置对两个接口的模式。

网友C:
看看是不是没有用的哪个没有输出。

网友D:
只用过一个,可以用IO来做片选吗

网友E:
之前看到有人也问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F:
这个芯片只有一个SPI接口吗

网友G:
一般SPI接口不需要复用吧,另外控制片选都是用IO比较合适。

网友H:
回头看看,这个支持自动片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