貌似输出只能从P66口出来

楼主(2018-05-18):
我用的是msp430f169系列的板子,自带DA,确实很好用,但是我在用到它的DA的时候,遇见一个问题,貌似输出只能从P66口出来

网友A:
你想做什么

楼主:
有没有什么办法,让输出腾出这个口,这个口有其他的用途,谢谢了!

网友B:
这个是不可以的

网友C:
对,IO扣的服用功能,除非你利用分时复用功能在该IO口来回切换功能

网友D:
不过这样的话,需要你的硬件对该IO口在软件切换功能的时候

网友E:
嗯,硬件上受控也要相应的切换

网友F:
这个是不行的  楼主  毫无疑问的

网友G:
利用分时复用功能在该IO口来回切换功能

网友H:
硬件对该IO口在软件切换功能

网友I:
好像只能是分时复用了吧

网友J:
有没有什么办法,让输出腾出这个口

硬件结构在那摆着呢,不能换的
楼主可以把其他功能换做别的IO口

网友K:
这个的看底层的寄存器的配置的

网友L:
那是硬件结构的问题,芯片内部设计的DA输出在P66

网友M:
DA都是固定的功能。

网友N:
外部DA精度高。

网友O:
msp430f169精度怎么样

网友P:
一共有几路的DAC呢?

网友Q:
具体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R:
只有P6.6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S: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什么办法,让输出腾出这个口,这个口有其他的用途,谢谢了!

不能配置吧。

网友T: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什么办法,让输出腾出这个口,这个口有其他的用途,谢谢了!

固定的IO功能。

网友U:
P66口还有什么其他的功能呢

网友V: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什么办法,让输出腾出这个口,这个口有其他的用途,谢谢了!

这个跟STM32不一样,不能复用的。

网友Q:
这个要根据手册进行配置。

网友P:
不是两路 的DAC吗?

网友O:
你需要做什么功能呢?

网友N:
推荐使用外部的DAC芯片。

网友M:
配置的引脚的功能而已。

网友R:
不是还有其他的DAC输出信号吗

网友U:
可以通过SPI读懂DAC

网友S: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什么办法,让输出腾出这个口,这个口有其他的用途,谢谢了!

输出是固定的。

网友T: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什么办法,让输出腾出这个口,这个口有其他的用途,谢谢了!

你要这个IO做什么用呢

网友V: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什么办法,让输出腾出这个口,这个口有其他的用途,谢谢了!

换成其他的IO作为驱动吧。